楼主(2010-05-26):
 前几天,朋友的设备不能操作了。只要是台达的hmi与plc通讯不上了,其型号分别为:dop-h10thtd1、dvp-eh系列的。在hmi上总是提示com1接上不上控制器。
  初步的判断是hmi、plc的通讯口坏掉了或是电缆电线有问题。然后就分别用调配的方式进行判断,结果问题出在plc的rs232通讯口。hmi的com1与连接电缆都没有问题,仔细查看一下,发现plc 232口的上方有一个rs485的通讯口,如图:

plc硬件rs232与rs485通讯接线
而hmi也有485的通讯口:

而hmi的com1是固定的232通讯口,所以只能用com2来实现了。但发现设备上的com2口已经初占用的,是与设备的plc温度扩展模块和台达变频器通讯的。看样子用com2也是行不通的。当时还不知道dop-h10thtd1有com3的通讯口,经各方面的查找后发现com2与com3共用的一个通讯口,只是针脚的接线方式不同。如图:

请看图中的mode6的接线。
确定用485通讯的方案后,就着手实施了。首先查看设备上有没有用到com3的口,拆下通讯口,发现com3没有用到。然后是下载hmi的程序,由于当时用的软件不能支持程序的版本,只好又去上网下载了一个最新的软件——screen editor 1.05.83。(真的是一波三折)然后才将程序下载来。将com1的base port方式下移动com3中,然后将com3中的232方式选择为485方式。
然后编译,还是有一个错误。如图:

后来将所有括号中的所有第一个“1”改为“3”,如图:
再次编译,成功。
最后,将485的通讯线焊接好,将程序下载到hmi中。没有了通讯错误的提示,触摸hmi也可以与plc连接了。一切ok。
其实整个过程,比我叙述还要还要复杂很多。我这里只是简单的写了下来。不清楚的可以跟贴询问。
                                             记于05月26日清晨

网友A:
好!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总结,谢谢分享!

网友B:
图文并茂,实践总结,好!

网友C:
你是说PLC的232口有问题? 那你的PLC程序是怎么写入的?

网友D:
呵呵;PLC上RS485与屏或外围温控器等通讯是可以的;
下载程序只能用RS232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PLC的232口有问题? 那你的PLC程序是怎么写入的?
设备是正在使用的,已经正常工作了两年。前一段时间偶尔还可以连上。这次修改主要是修改的HMI的程序。PLC内的根本就没有动。

网友E:
下载HMI程序用COM1  不过据说还有从U盘下载/上载  程序的,不过我试了多次都没成功。
和PLC、扩展模块通讯用COM2/COM3.....

网友D:
呵呵;说的是PLC的通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载HMI程序用COM1  不过据说还有从U盘下载/上载  程序的,不过我试了多次都没成功。
和PLC、扩展模块通讯用COM2/COM3.....

没有机会试。不过用过OMRON NP系列的USB下载上传,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