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6):
2泵,4液位
液位控制(超高,高,低,超低):超高时,2泵工作,报警;高液位时,一泵工作;低液位时,关闭污水泵;超低液位时,报警。

没头绪啊,高液位时开了泵,还会到超高位去;低液位关了泵还会到超低液位。

网友A:
这样的要求很正常的,液位会不会到超低液位上去,不是你需要考虑的事,你所需要做的是:万一到了超低位置怎么办。

高液位时开了泵,还会到超高位去     :一个泵来不及抽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低液位关了泵还会到超低液位           :容器漏水,或者长期不用,液体挥发,导致泵体浮出液面,从而导致泵体吸进空气,不能工作。因此报警也是有必要的。

网友B:
超高,超低报警时就要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

网友C:
根据工艺要求编程

网友D:
如果高位启动泵后,污水仍然还继续上涨,自然需要超高位去启动另外的泵。反之一样。

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连锁程序有问题,自己的逻辑关系紊乱

网友E:
把你的程序发来看看,QQ648389548,本人免收徒弟。

网友F:
这个难吗? 自己好好想想。安要求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