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6):
我用的是MT6100i 触摸屏和S7-200连接,发现只要触摸屏的系统参数设置与PLC的参数设置一样就能通信了,没说什么通讯协议的,有通讯协议的吗,指教下!

网友A:
因为你在做触摸屏程序的时候就已经选了S7-200的PPI协议了。

楼主:
哦,受教了,谢谢

网友B:
呵呵;在屏的软件里下拉对应的PLC型号,里面有的都是屏已经做好了通讯协议,这些不用考虑;
除非用单片机或屏选项里没有的PLC,你需要考虑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