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6):
今天遇到一台设备,出现点小麻烦请教各位老师~!
故障如下:此设备是一台高频,高压设备。炉膛内采用正压,需用压力控制器去控制压力,压力传感器电源为正负15V,输入信号、输出信号采用4-20mA。当主加热电源不加热时压力显示以及控制一切正常,但是当加热时,压力显示随着加热电压电流的升高而降低。(从机械压力表上看压力是稳定的)当把加热电压电流降下来后,压力输出又恢复正常(和机械压力表一致)因为需要这个压力输出信号做其它控制,所以这个输出信号不准确非常让人头疼。
     经检查发现供给压力控制器的正负15V电源(由两个15V开关电源组成)虽然量正负输出还是30V,但是正负输出分别对0V测量出现偏差。(比如不加热时正电源对0之间为+15V,负电源对0V为-15V。但是加热后会变成正电源对0为+14.88V,负电源对0为-15.12V)个人感觉压力显示不准可能和这个问题有关。我将开关电源的接线传上来,大家帮忙看看怎么改好~!
1、我感觉将地线去掉应该就不会出现漂移问题了,但是会不会有其他后果?
2、还是换一个整体的正负15V电源呢?

楼主:
刚才把地线断开还是不行

网友A:
我估计问题不在电源,好好查一下其他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问题不在电源,好好查一下其他地方。
对,开关电源一般很稳定

网友C:
把传感器电源进线各串联一个电感再试一下。说穿了就是高频干扰。

楼主:
肯定是因为主加热引起的,因为很明显看出来开关电源的输出,是随着加热电压的提高而渐渐偏移的。
会不会是因为三项不平衡造成的呢?

楼主:
具体电感如何选型呢?

网友D:
显示器上的数值波动,应该是有模拟信号的不稳定引起的。和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没多少关系,一般系统部分设备运行,电压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变化,是很正常的事。还是先看看AD模块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问题是为什么不加热,显示正常,只要加热显示就不正常了。
刚才已经换过压力控制器,确认不是压力控制器的问题。
又发现一个新的现象,当加热时,不仅压力传感器的输出到PLC的信号有下降现象,就连PLC输出给压力传感器的输入信号也有下降。
还有一点,为什么不加热时测量单个开关电源黑表笔对0V红表笔对15V时为+15V,反之为-15V。当加热时正向电压有所下降,反向电压上升?而且两个开关电源数值一样~!
请高手指教~!

网友E:
可能是高频影响

网友F:
高频干扰。或电压降

网友G:
+--- 15V 对地之间关联各一个0。1UF/63V的电容试下。

楼主:
高频为什么只干扰这一路呢,旁边还有其他的流量计也没受干扰啊~!
一会设备停下来我把输入输出模块换一下看看~!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PLC的输出信号有问题影响了电源,从而又影响了PLC的输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