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6):
本人在钢厂学习,想做一个速度检测的程序。速度由一个3.3K的电位器来调节。当机子启动后,通过电位器来调节变频器的频率来调节速

度,我现在想做的是,每隔200ms送入一个当前速度的信号进PLC,然后用plc来计算从机子启动到停止一共走了多远,数值通过wincc实时

显示,最后人工清零。

各位大大帮个忙,谢谢了。

网友A:
都用Wincc了,你為何不在電腦上運算偏要使用PLC運算?

另外,變頻器速度是又頻率,電機轉速得知,而距離則與結構有關,你連設計都沒有設計好,你需要幫什麼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