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压过高

楼主(2010-05-26):
小弟有一问题
                 β i SV20的伺服放大器,报警439 DC LINK 电压过高,万用表测电压主电源400V,电压也不是很高啊
再者  β i SV20的伺服放大器属于能耗制动,不明白为什么?希望高手指点,是加减速的问题吗?参数号是多少?

网友A:
看你的伺服是用什么电压了一般浮动15%没有关系

网友B(2010-07-11):
有可能是你伺服板智能检测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