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6):
各位老师:
    有一个问题已经很久了,至今还是无法解答,还望各位老师能够指点迷津,具体如下:
    使用的是三菱FX1N系列PLC控制器,当我在程序里面的某一步同时去调用A、B两个子程序,那么PLC会先去执行哪一个的,是先执行A子程序,再B子程序?还是说同时执行A子程序和B子程序?
    上述的不知道PLC是怎么执行的?动作上会体现出A、B的动作在同时执行吗(备注:A、B子程式分别都是多个控制电磁阀的程序,主程序中通过CALL指令调用)

网友A:
同一步?怎麼可能?總有先後。先調用先動作,後調用後動作。

网友B:
PLC的扫描顺序是从上至下,从左至右,那个在前那个先执行

楼主:
那么我的等待就会很多了,我想两个子程式的动作一起动作的

楼主:
PLC流程图里面不是有同时执行两步,表现为两种动作同时动作,难道我在同时执行这两步的时候,各自调用一个子程序,那么他们就可以同时执行两个子程序了吗

网友C:
就是
引用 网友A:
同一步?怎麼可能?總有先後。先調用先動作,後調用後動作。

Regards
楼主再看看子程序调用
具体到“动作”,如果指机构,只要在调用完不立即I/O刷洗就可以“同步”

网友D:
先执行排在前面的程序,再执行后面的程序.

如果是简单的单一流水程序,那么输出动作几乎是同时的.而且,两个程序都操作一个结果(输出)的话,后面执行的结果有效.
就是说,A程序在前,先运算,再运算B程序.都运算好以后,A,B程序有关的输出,在几乎同一时刻动作.如果程序A和程序B都对同一个输出操作的话,B的结果有效,即,B在后修改了A的结果.

PLC的程序执行时间是很短的,一般的工艺, 这个时间可以忽略,认为执行是没有延时的,也就是,认为PLC里的程序都是同步执行的.当然一个运算的CPU实际都是有顺序,有先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