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6):
设计一个报时器。
(1)具体整点报时功能。按上、下区分,1点和13点接通音响1s;2点和14点接通音响2次,每次持续时间1s;间隔1s;3点和15点接通音响3次,每次持续时间1s,间隔1s,依次类推。
(2)具有随时报时功能。可根据外部设定在某时某分报时,报时时接通一个音乐电路5s,若不进行复位,可连续报时3次,每次间隔3s。
(3)通过报时方式选择开关,选择上述两种报时功能。

网友A:
12点和0点怎么办呢。

网友B:
用实时时钟指令,然后和设定的值比较来实现

网友C:
用PLC来做这个?

网友D:
报时器?

怎的不直接弄个闹钟。

网友E:
毕业设计

网友F:
电气控制解决方案
主要是计时功能  不知楼主是实际应用还是学习题目  这个功能用标准控制器有些奢侈 有种简单的方法可以完成  可加我QQ讨论308239408

网友G:
感觉如果用PLC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