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6):
单位有6组IGBT柜,运行时17次谐波特别高,请教各位大侠,最经济直接的解决办法应该怎么做??

网友A(2010-07-06):
在电容器回路中串联%6电抗器可以消除5次以上谐波.

楼主(2010-11-29):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B:
并不是在电容器串个电抗器就行,串电抗器只能阻止谐波流入电容器并不能滤除谐波。要看你谐波有多大,根据谐波的大小选择电抗器,然后配电容。想滤除谐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网友C:
治理谐波问题,抑制辐射干扰和供电系统干扰,可采取屏蔽,隔离,接地及滤波等技术手段。①使用无源滤波器或有源滤波器:②增加变压器的容量,减少回路的阻抗及切断传输线路法;③使用无谐波污染的绿色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