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7):
一台F1000G型机初始上电运行正常,工作几十分钟后不定时显示HF,停止运行.检查主控板+5V供电正常.不知何解,求高手赐教.

网友A:
查一下说明书,HF是个什么故障?

楼主:
谢谢咸老师指点.这种代码说明书没有.惠丰变频器刚上电显示几秒HF然后显示000是正常的,现在就是在使用中频繁出现HF字样

网友A:
此种现象可能为开关电源负载引发瞬时停振现象,使CPU判断为重新上电,故显示HF.HF可能为开机字符.
   可能原因有:1\散热风扇运转不良,堵转或损坏,引发开关电源停振;2\主板,电源板的连接排线有否接触不良;3\开关电源本身不良.带载能力变差,运行因触发电流形成,造成+5V跌落,导致CPU误判重新上电.显示HF.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
谢谢咸老师,我再认真查查这几项

网友C(2010-12-19):
启动电阻两端短接的继电器接触不良也会出类似问题吧  我这里出现可控硅不稳定,起动电阻频繁烧坏,换大功率电阻,电阻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