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7):
大家好,我现在想学学西门子CPU226的PLC和三菱S500变频器做自由口通信,硬件现在PLC有了,变频器有了,中间的通信线也有了。

我想做个试验,让I0.0为ON时,让变频器正转,I0.1为ON时,让变频器反正,I0.2为ON让变频器停止运行,频率由程序设定为30HZ运行。目前变频器的通信参数和控制参数都已设置好:站号是1,波特率是:9600,7位数据,1停止位,偶校验。

大家看这个自由口通信的PLC程序该怎么写?用XMT和RCV指令写吗?请高手指教一下小弟,由于是新手,所以请大家讲的详细点,谢谢。
大家有西门子PLC和三菱变频通信的案例程序吗?能发我邮箱里吗?谢谢1289071759@qq.com

楼主:
大家看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控制三菱变频的正反转和频率?用写入指令往变频器发ASCII码吗?怎么传送,我把ASCII码传送到哪里呢?

网友A:
按照协议要求,发送帧使用串口调试软件接收,看看与变频器的要求是否一致

楼主:
这个串口调试软件我有,但是你说的调试,怎么弄啊,能说说具体详细步骤吗?谢谢

网友B:
看一下三菱官方网上FX2N与三菱变频器的通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