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7):
EH/EH2/SV 系列主机 ,PLSY脉冲输出指令中,Y2、Y3 脉冲输出完毕后,M1030 会被设置为 On,PLSY、PLSR 指令 Off 时,则M1030 变为 On。当下一次再启动该指令时,M1029、M1030、M1036、M1037 又变成 Off,完毕后又变 On。
实际使用中发现,一段时间后,M1030在PLSY执行后,没有变ON,导致程序无法继续执行,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刚开始运行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A:
暂没用过台达的PLC.

网友B(2011-03-30):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PLC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暂没有找出来,也是台达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