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7):
帮我解答一下其中的8是什么意思,还有就是这个结果怎么得来的,还有就是用电脑上带的科学计算机。怎么算出这个结果

楼主: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
里面8代表什么这个怎么用电脑上的科学计算计算出来,或详细帮我解释一下也行

网友A:
这个8是移动的位数~~~~~将要一位的数据输入计算器,然后转换为2进制,写在纸上,然后划掉最左面的8位,将8个0写在最右面,将这个结果重新以二进制方式输入计算器,转换为16进制即可。

楼主:
后面的16应该怎么算希望高手说一下

网友B:
计算器-查看-科学型
()十进制->输入303811361->*256(2^8次方,即shl左移8位)->十六进制->显示121BCB2300->后面的8位双字(DW),就是了.

网友C:
左移八位可以理解为乘以2的八次方    ,右移16位可以理解为除以2的16次方。。。

网友D(2010-06-29):
呵呵,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