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 问题

楼主(2010-05-27):
    PI的原理懂了,可就不知道它的具体用法,用在什么场合?起什么作用?

   在网上查了,困扰了半天,忘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怎么就没人指点下呢,难道这么大的工控网就没人会PID吗

网友A:
大的工控网?
开始没明白PI是什么意思,原来是PID--是反馈调节吗?因为PID在工程上还是另外一个的缩写--工艺管道图.
如果是反馈调节,我可以回答你那两个问题.
用在什么场合:反馈(连续回路)调节.比如,你洗澡开热水,先感觉出水的温度(测量),热了冷了(你心里的目标或设定值判断),去转冷热水阀(调节).
起什么作用:把洗澡水调节稳定到你预期的温度(设定).
PID,就是代替你的感觉,判断,动作驱动,自动简单有效地反复计算,让回路平衡.

网友B:
呵呵,楼上的解释得很好,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