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压力表控制

楼主(2010-05-27):
请教各位师傅,我想用电接点压力表的两个触电来通过PLC控制电机,但只希望这两个接点给一个点动信号,而实际上电接压力表的压力如果到设定值它的接点一直是闭合的,请问用什么控制才能让接点给个信号后就失去接合功能。第二个就是在第一次控制时压力为零当然它的低压接点是闭合的,如果一上电就会给个闭合信号,但我不希望第一次给这个信号,怎么控制,谢谢

网友A:
这个不矛盾,有时间的话帮研究一下

网友B:
在plc里用程序处理

网友C:
可以采用上升沿指令来处理

网友D:
"请问用什么控制才能让接点给个信号后就失去接合功能"
你所需要控制的是输出,也就是电机什么时候运行,至于接点是否动作是不影响的。不管接点如何动作,只要不执行输出动作,又有何妨。
上电闭合的问题,你可以在PLC采用上电延时处理。比如,开机1分钟后,才开始接收该压力信号。

网友E:
根据要求,在程序中进行处理.

网友F:
你可以把电压力表的输出信号接到PLC的输入点上,然后将该点设为上升沿触发;如果你不希望第一次就给信号的话,你可以设置为非首次上电有效,或利用PLC程序将第一次信号给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