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7):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字符屏实用过程中掉画面是什么原因呢 ?有哪位大虾在使用过程中也碰到了类似情况,敬请赐教!

网友A:
没报警就是控制问题

楼主:
使用的时间不长,是间断性的掉画面,恢复重启就又能工作

网友B:
掉画面?用着用着画面没了?还是切过去,切不回来了。

楼主:
用着用着画面没了

网友C:
唉、这个问题头痛呀,我公司二车间2号机床也出现这种情况,背景灯亮,没有字符,给操作带来很大的麻。修复几次都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