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量信号问题~!

楼主(2010-05-27):
1、CS1W-PMV01输出和CS1W-PDC11输入的4-20mA的电流信号,用万用表测量是不是对应的是1-5V的电压信号?
现在有台高频加热设备,需要压力控制器来维持炉膛内的正压,不加热时压力的控制输出和实际压力显示正常(而且测量模拟量模块的输入输出点电压也正常),但是加热时压力的输入输出点的电压会随着加热电压的提高而下降。并且压力控制器的正负15V电源也会出现正电压下降,负电压上升的现象。正负15V电源如图:
不知道各位老师遇到过这种现象吗?能不能给出出招~!

网友A:
你提到的2个单元没用过
我一般检查ad是先不接信号,看数据,如果有明显的数值,那这路有问题;数值为0,用万用表电阻档(x10k)接入再看数值,与正常数据差太多就有问题。
da是接到一个ad上,给da一个数据,看ad采集的数据,查太多就有问题。
“加热时压力的输入输出点的电压会随着加热电压的提高而下降。”
是不是就应该这样,因为问温度上来了,为了保持压力。
“并且压力控制器的正负15V电源也会出现正电压下降,负电压上升的现象。”
电源是不是可控的?

楼主:
谢谢知道一点老师的回复~!
1、我用电脑看过程序了,程序中的输出数值是不变的。但是实际测量的电压值却有变化。
2、因为是高频加热所以在空载的时候是不会发热的。而且压力控制器的输入输出只是一个设定压力信号和实际压力显示的信号,不是一个相互调节的闭环控制,所以至少压力设定信号是不应该有变化的。
3、电源就是常见的铝壳的那种开关电源,并不可调~!

网友B:
你有壓力!就有壓力下的熱焓因素,你要套用壓力與熱焓的換算,每一種容器壓力下的溫度表現是不同的!
所以;你先查核你的換算表,再反算回去你的ADDA,才可以比較。

楼主:
回利昌机电老师:
我没说清楚,设备本身带有一块机械的压力表,可以清楚看到实际压力其实并没有变化,但是不明白为什么,PLC的输入输出信号和开关电源信号都会随着加热而飘移?

网友A:
"电源就是常见的铝壳的那种开关电源,并不可调~!"
既然是不调节的电源,先换一个看看

楼主:
刚把输出模块换了,还是不行

楼主:
硬件部分基本上全换过来了,还是老问题,会不会是别的原因引起的呢?因为不加高压,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