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漏开关跳闸?

楼主(2010-05-27):
我们公司有二台回火炉,是用发热管加热的
有一台可以正常工作,有一台开半个小时后,空漏开关(100A)就跳闸
正常工作那台电流大概是60A左右,不正常那台是电流大概70A左右
二台机的发热管都是一样的,为什么电流就不一样,想不明白?
正常那台是用固态继电器加温控器控制的
不正常那台是用接触器加温控器控制的
是什么原因,请帮忙分析?

网友A:
建议换个空漏开关试一下,估计是空漏开关质量问题!

网友B:
标的功率一样,未必你卡出来的电流一样,名牌上就是参考而已
先看看你那个空漏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标的功率一样,未必你卡出来的电流一样,名牌上就是参考而已。用摇表测空漏开关跳闸那台的绝缘阻值。

网友D:
加上rc吸收

网友E:
电流大10A不一定就是坏的,换个开关试一下

网友F:
用摇表测空漏开关跳闸那台的绝缘阻值。

楼主:
二台是同一空漏电开关?为什么那台就可以,(那台开半个小时才开始跳哦)要是有接地,应该一开就会跳

楼主:
有什么可以限制电流不要它太大?

网友G:
建议换个空漏开关试一下

网友H:
首先你要区分一下是漏电跳还是别的原因?
用手摸下空开上的温度是否超高,如果是就是空开端子引线不紧或是质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