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名词的定义

楼主(2010-05-27):
本人刚是初学,请问高手,三菱plc中应用指令所说的的16位操作数和32位操作数怎么理解,是16进制吗??

网友A:
16位二进制 和 32位二进制,数据在PLC中是以二进制存储的

网友B:
   一个数据由16位二进制数组成(数据寄存器),两个连续编号的数据寄存器,可组成一个32位数。
   注意,其最高位为符号位。

楼主:
谢谢高手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