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7):
本人用PLC编程了正弦/非正弦发生器程序,鉴于WINCC软件好像只有趋势曲线控件(实时性太差了),没有实时性强的数据曲线生成控件。众多HMI软件中不知哪个能满足实时性要求。求各位高人给予指点和建议,谢谢了!!!

网友A:
Intouch,IFIX,包括力控均有实时数据库可供使用,但是作为附件销售,你直接联系他们的销售吧。

网友B:
多高的实时性?
PLC的10ms级甚至100ms.
HMI软件的实时性都不高,一般认为1s级别吧.这些软件多数基于windows,而windows本身就不是实时的.

楼主:
谢谢2位,我想5MS~10MS在屏幕上绘一个点,您所说的能否满足要求??再次谢谢了

网友C:
NI公司的labview一定能满足,有了它plc都省了。

楼主:
我用PLC控制伺服阀运动,位移传感器反馈,其实是一个闭环控制。用PC机描述运动曲线。如果要用labview的话,好像还需要SIMATIC NET,运行环境得是windows NT操作系统。还请高手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