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8):
我们有一台设备,有很多普通的AC220V,50HZ带电容120W单相电机,台湾客户买去发现台湾的电源是:AC220V,60HZ。电机运行速度快的多了,发热也大,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A:
无论哪种办法解决都要花钱,要么换电机,要么加个变频器,成本你自己去核算。

网友B:
呵呵;这种配变频器不好配;
还是从电机上想办法吧;

网友C:
增加散热就行

网友D:
减小电容器容量。

因为频率高了,通过电容的电流也大了,电机肯定发热。

网友E:
换380电机算了

网友F:
120W配个变频器有点不和算。

网友G:
台湾那也是60HZ?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提醒。花钱肯定是要花滴,只是怎么花,是有很多讲究。
1.加变频器不可取,一般变频器输出为3相,无中点节点,无法直接取220单相电源。另外,其高次谐波会烧电容。
2.减小电容,是一种处理方式,可是电机的本身矽钢片因频率提高造成的磁损无法避免。也是用户不满的地方。所以也不能这样处理。
3.换电机确实是最简单的方式。只是来回的运费,报关费等也是一笔不少的钱,我们算下来也要达到3,4万!
最终采用在台湾买一台现成的12KW变频电源。就是输入AC220V60HZ,输出220V,50HZ的单相变频电源。无高次谐波。花了3万,解决问题。

网友B:
呵呵;变频电源的应用不受什么限制;只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G:
变频电源什么原理?没有高次谐波?

网友H:
变频电源,学习了

网友I:
都没有考察清楚就发货,楼主胆子很大。

网友J(2017-01-06):
单进单出变频器毕竟有局限性,功率不能太大

网友K:
远销设备居然不沟通对方电源规格,这下子你知道锅是铁做的了

网友L:
按理说这样的电机用着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转速快换一下皮带盘就可以了吧!我单位出口了几台机器到墨西哥,那里电源是三相220v60hz,每台机器上有7个0.75kw小电机,在单位用380v50hz试好,星接改变三角接,就出货到那边了……本来应该定做电机才合理,但单位不配变压器的话就没有办法试机了……

网友M:
可以装一个减速装置,按需要的速度,算出比例。

网友N:
变频电源,
头一次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