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等回帖

楼主(2010-05-28):
一台数控钻床主轴是俩头,用MICROMASTER440变频器驱动。一头在停止后惯性很大,然后出现F0002报警。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一个变频器2个主轴?惯性很大又怎么说?惯性是物体的固有性质,不存在你说的这种一会大一会小的问题。
先看看变频器手册,F002报警是什么问题。

楼主:
对不起没说清楚,俩头俩变频器。同时开关

网友B:
F0002过电压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源电压P0210 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范围以内
2. 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必须有效P1240) 而且正确地进行了参数化
3. 斜坡下降时间P1121 必须与负载的惯量相匹配
4. 要求的制动功率必须在规定的限定值以内
注意
负载的惯量越大需要的斜坡时间越长 外形尺寸为FX 和GX 的变频器应接入制动电阻

网友C:
嗯,楼上提示的很好。
首先,这个变频器系统是有动力制动的功能的?还是没有的?如果没有,就需要激活直流母线电压Vdc-max,否则就会因为电机的惯性导致故障F002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