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光电开关怎么接

楼主(2010-05-28):
有那位大侠可以帮帮忙呀?俺是刚开始学欧姆龙PLC的菜鸟,用CP1H的PLC接了个光电开关,红的接24V蓝的接COM黑接入PLC输入端,但是,当我在调试时没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那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大部分光电开关都是这样接线,不过也有的是红色接COM,蓝色接24V.不如你反过来看看.

楼主:
还是有问题呀大侠
你好大侠,非常感谢你的指点,现在我又发现一个问题了,就是,当我不把接头完全插到底,光电开关的红色的LED光很暗时,PLC显示有信号输入,但,不管那个缺那里有没有东西感应,PLC输入信号都一直亮着,我想问一下,是不是那个光电开关要接电阻呀???麻烦你了~~

网友B:
楼主你用的那家光电?红的还是棕的?
问一下电源0接哪了,com吗?
如果用的不是PNP光电,电路接错了
如果用的是NPN光电:棕接+,蓝接0,黑接PLC输入,再接一个+到com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是哪个插头.
说明一下:我用过的光电开关都是棕色,蓝色和黑色.这里只是便于和楼主交流而说成红色.不要误导大家.

楼主:
上面两位大侠非常感谢你们的指点,我用的光电开关是OMRON  EE-SX672 PNP型的光电开关,连接线是用的 EE-1006
  不好意思那根线不是红色的,是棕色的!其实那个不叫插头吧,叫接线端比较洽当点,我是直接把棕色的接到电源的24+ 蓝色的接电源的COM 黑色的接PLC输入端!以前我用三菱的PLC时也就是这样接的,搞不懂换成OMRON的就不行了!~~

网友C:
COM和24负连上

网友B:
楼主啥时候给它改性了

你用的产品是NPN输出的,你按红色接线就欧克啦

网友B:
三菱的是不是把电源做到输入接口里边了?
欧姆龙的要外接

楼主:
不好意思了大侠,是我没完全了解产品,我那有什么本事改它的性呀!让你见笑了,我明天按着你所教的那样接一下!非常感谢你的指点,对了,我用的PLC是DC24V的输入电源,不是AC220V的输入电源,直接从电源开关那里拉过去的,所以,我接的光电开关的线也是直接从电源开关那里拉出来的!也就是说跟PLC的输入电源并起来了!
  以前用三菱的PLC时,光电开关用的是PLC内部的24V电源和COM端,黑的接输入端的!

网友B:
哈哈 开个玩笑
电源线并起来没问题,只是注意plc的com端别打架
实际上你把图一画出来,问题就基本找到了

楼主:
还是没有输出
大侠,你好!又要打扰你了!我接了还是没有输出,郁闷的很,光电开关的LED会亮,遮光时会灭,但,就是没有输入!还有就是,我用的是CP1H的PLC,是用DC24V做输入电源的,不是用AC220V    因此,光电开关跟PLC的输入的输入电源都是一样的,都是直接从开关电源那里拉的,以前用三菱的PLC时是AC220V作输入电源的,光电开关再用PLC内部的24V和COM,黑的接PLC输入端,想问一下,CP1H自己本身有没有24V电源呀?找了半天,没有看到有标志24V输出,唉!!实在是太菜了我!。。还望大侠能再指点指点!小弟不胜感激呀!!!

网友D:
反正黑色的 是信号输出 别的可以乱接 看看    没事的

楼主:
终于明白了
非常感谢前辈们的指点,现在终于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我把输入端的COM接的是电源的负端,应该要接24V正的,所以老是光电开关有亮,会闪,但PLC就是检测不到输入信号,以后希望前辈们能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E:
PLC输入端COM接24V+? 你确定你的光电开关是PNP的吗?

楼主:
不好意思,是NPN输出的!
不好意思前辈们,这个光电开关是NPN输出的!

网友B:
哈哈 光知道问,不注意看

网友F:
加一个24V直流继电器过度一下,就没事了。

网友G:
棕色接正,蓝色接负,黑色接plc 输入端,另pLC输入端的COM接负(应为你用的是PNP的光电开关)

网友H:
我们 一直用这种PLC啊!要是我早上网,你就简单多了。输入的COM接24+。棕接正,兰接负,黑接信号。我的QQ是872636116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D:
要看你PLC的COM现在是正还是负,还有你光电开关输出是正还是负

楼主:
太对了
没错!大侠,就是你这种接法!输入COM接+24V
谢谢了!!

网友I(2010-08-21):
楼主的问题就是PLC的输入端与光电开关输出端连接,没有构成有效回路所致,对与新换的型号使用时一定要注意一下,输入输出COM点的极性。只要注意一下,就不会就上面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