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8):
380V  19KW的压缩机要用多大的电缆?急!

网友A:
10平方的铜线就可以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C:
10平方铜线

网友D:
6或10平方的铜电缆都可以,不过6平方的一定是国标的哦

网友E:
10平方的铜电缆

网友F:
距离多少,你要考虑的,,,,,

网友G:
怎么会有19kw这个规格的电机,使用10mm²的铜线或25mm²的铝线。

网友H:
10平方铜电缆可以的---------------------------------------------------------------------------------------------------------------------------------------  你可以看不惯一些东西,但是你应该学会接受,让自己去适应环境,因为环境永远不会来适应你,但要和同流合污划清界限

网友I:
同意7楼的。

网友J:
计算得出负载电流50A,10平方铜线的可以负载65A的电流。6平方的是48A电流,。建议用10平方铜线

网友K:
18.5 KW的电机吧?

楼主:
是的,我大概算的,反正都差不多吧。

网友L:
10平方的铜电缆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