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0-05-28):
今天在给机床打激光的时候遇到了两个问题
1。在机床的中间位置间隙不均匀
2。在零点的位置激光干涉仪上显示的数字在慢慢变化
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漏说了机床的使用年限,机床的安装环境。如果使用多年,中间的磨损是最严重的。所以中间是间隙不均匀的。你可以把具体情况说明一下。

楼主:
机床是新的,地基不好会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