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中控制器电流信号接线是这样的吗?

楼主(2010-05-28):
RT,请问功率因数补偿系统中,电流信号是跟图中这样串接的吗?
不会用天正,CAXA电子图板里没有找到功率因素表的图符,只能用文字表示了。

网友A:
可以,我也这样用过.

网友B:
最好不要这样接。因为这样接对补偿控制器有干扰。功率因素表不要与信号线串联.接地也不要。

网友C:
理论上,电流应该串接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