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配电柜的线路图

楼主(2010-05-28):
我们公司刚修一个船厂,上了一个设备叫什么机,就是用来拖拉雾道上的船,好像是100多KW的电机吧,因为买的是旧的,所以随电机的配电盘也是旧的,由于里面比较复杂,我以前没接触过,所以实在搞不懂。我照了几张图像,希望懂的朋友给一个电路图,谢谢!

楼主:
第三张图那个东西是什么?

网友A:
三相四线插座

楼主:
不是插座吧,它是控制线路里的

网友B:
这是老掉牙的旧式三相四线圆孔插座,楼主自己仔细看看里面的线是否接三相电源的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有点牛吧100KW的电机才那么小的线?

网友D:
第一张图像右下角的接触器三相短接,像 星角启动控制盘 不复杂 把二次控制线整理一下 就行 时间继电器是老式气阻式的,换成晶体管式的比较精确,其他也没有什么。第二张图在隔离刀开关右边像自耦变压器,可能是自耦降压启动 .......

网友E:
真古老,不要它算了,重新搞块漂亮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是老掉牙的旧式三相四线圆孔插座,楼主自己仔细看看里面的线是否接三相电源的不就知道了吗!
我们就用这种插座

网友G:
这是自藕降压启动柜,用的是老式CJ-10型交流接触器。

网友H:
这好向是自藕减压起动柜吧

网友I:
仔细看一下其工作时接触器的动作过程就基本可以知道线路的布置了!

网友J:
是不是还有正反转控制啊。

网友K:
100多千瓦的 电机用这小的电器控制,看看那线能用吗?我服了!真牛!!!!

网友L:
柜子是太旧了.

网友M:
wry3q5ty24

网友N:
是一台自耦降压启动柜,带正反控制。

网友O:
好象是双速电动机的控制回路,是三相四线插座

网友P: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Q:
自己重配个盘吧,那些垃圾用上也是麻烦。

网友R:
此电路太老了,弄个变频器,再根据控制功能,怎么接都比这个老掉牙的省事方便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