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8):
请问各位师傅科比F4的机器上电就报警E,OC是哪里的故障,该怎么维修?已检测霍尔检测器上的正负15正常,驱动脚上的反压负7伏正常,维修陷入了僵局,求哪位师傅给指点一下,再提供个思路。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有四个引脚,正\负15V,地和信号输出脚,停机状态信号输出脚应为0V.如有电压输出,则报OC.如正常,则应检查驱动电路.
   切断逆变模块供电后,将驱动IC的OC故障返回信号解除掉,不报OC,说明OC由驱动电路报出.检查是否为误报或逆变模块故障.

楼主:
谢谢咸工!
互感器的输出对地没有电压的,驱动电路上的报警信号我查的应该是由下桥臂三块陶瓷厚膜上的三个181的光耦输出信号并联起来以后,再串个100欧的电阻送到主板上的,我给他断开了还是不行啊,另外我顺着这个信号查到主板上,看他是串了一个电阻送到一个LM339上的,我把339换掉也是不行,还有其他的原因吗,咸工,和主板有关系吗?

网友B(2021-06-18):
回复 楼主:
你好,OC故障查出是那里的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