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8):
siemens系统的可编程序控制器simatic  magager是西门子用于进行plc程序编制,进行机床状态控制的组件,它主要组成包括电源模块、cpu模块、输入输出模块,其接口有,rs232借口,profibus借口,mpi电缆接口等。通过x122、mpi插口,使电脑与ncu相连plc。
硬件组态
硬件组态:告诉plc硬件结构的过程
波特率:mpi     187.5kbps
       opi     1.5mbps
过程:建项目-→建站-→组态硬件
?自动组态:用线缆建plc与840d相连,用自动组态自动识别(上载站)将plc传到计算机:
plc-→upload-→选mpi地址=2,若地址=3,将包括plc和ncu
若备份plc,则过程为:
   新建project-→plc-→upload station,这样就将硬件备份了。
   建立完站后,出现连个文件夹:hardware和cpu.cpu文件夹下有s7程序。
s7程序下有三个目录:
(1)symbols  符号表    如i40.1为第40个字节第1位
(2)blocks  功能块
?手动组态:
过程:打开s7-→新建文件-→insert-→station-→simatic  300-→双击hardware-→出现框-→insert-→hardware  component-→profile-→standard-→s300-→rack300
   选相应的位置(待置位表中),再在右侧相应的模块上双击就将模块选定,选好后再下载
编程
在进行plc程序编制中,可采用以下三种形式:
逻辑梯形图(lad):
语句表(stl):
功能块图(fbd):
语句表编程常用指令:
与指令:    a 常开     an 常闭
或指令:    o 常开     on 常闭
输出指令:  =
调用指令:  call  fcxx
     fp:上升沿检测指令
     fn:下降沿检测指令
fp后必须跟中间寄存器
     clr 运算结果,清零
     set 置1
     s   置位1
     r   清零

?step7中常用block主要有几种:ob组织块、fc功能块、fb功能块、db数据块等
   ob:功能块,相当于主程序,常用的有ob1和ob100;
   fc、fb:功能块,相当于子程序
在编完子程序后,必须在主程序中调用子程序
   ob100是plc上电后先执行,只执行一次;ob1是plc cpu循环执行的程序。上电后首先执行ob100,再执行ob1(反复执行;ob100调用fb1(西门子编好)
   fb1是系统里用opi总线连接pcu和mcp,对控制面板进行定义:
 (1)控制面板的输入地址的起始地址
 (2)控制面板的数量
 (3)控制面板的输出地址的起始地址
 控制面板的mpi地址:mcpibusadr=6
? ob1块
  fc2:基本nck与plc通讯的       nck←→plc
       fc2必须在ob1的开始部分    fc2————“gp_hp”
  fc10:处理报警信息       fc10————“al-msg”
       plc产生报警,传给nck,nc采取措施,同时在mmc上显示报警文本
   调用fc10,有两个参数需设置
touserif=true(相当于1)和false(相当于0)
        quit:=i3.7(报警文本)。报警复位键(reset)地址i3.7
  fc19:机床控制面板主程序    fc19————“mcp-ifm”
       bagno(方式组号)=b#16#1(b——b进制  16—16进制)
       channo(通道号)= b#16#1
       spindleifno:  = b#16#4(主轴号)
feedhold  =m100.0(进给暂停)
spindlehold =m100.1(主轴停止)
?db块
 1. db模块类型主要有:
    dbb——数据模块类型
    dbw——数据块字(16位)
    dbd——数据块双字(32位)
 2.数据类型:
    double:实型或整型数,输入范围±4.19×10-307————±1.67×10308
    dword:整型数,范围为-2.147×109————2.147×109
    boolean:0获1
    byte:整型数,范围位-128————127
    string:最多16位字符串
 3.常用数据块功能
     db2:报警接口信号。该信号是从plc到nck,在plc中设置相应的位就能在mmc上产生相应的报警号(7开头的报警是机床场假设定的)
     db10:显示ncu的状态,用来交换nck的快速i/o的状态的接口,还有一些nck的状态信号
     db11:方式组信号接口
     db19:操作面板信号接口
     db21—db30:通道信号接口
     db31—db61:轴/主轴的接口信号
 4.调试中通用的数据块主要由:
     dbx6.0:进给使能禁止
     dbx6.1:读入使能禁止
     dbx7.0:启动使能禁止       plc→nc
     dbx7.7:通道复位
     dbx194.0——-dbx206.3       nc→plc
     dbx1.5:测量系统1生效
     dbx1.6:测量系统2生效
     dbx2.1:控制使能
     dbx21.7:脉冲使能(如没有,则为自由停止)
     dbx4.3:轴停止                               plc→nc
     dbx12.0:轴负向硬限位
     dbx12.1:轴正向硬限位
     dbx12.7:回零减速
     dbx61.7:电流环有效
     dbx61.6:速度环有效
     dbx61.5:位置环有效
     dbx61.4:轴静止
     dbx83.5:主轴速度在设定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