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8):
采用RS485的模块,已经装上PLC,接好模块与变频器线(模块的s+ ——变频器端子A ,模块的s- ——变频器的B),变频器参数也按说明书例子设好(按说明书最后那些例子),具体如何编程?
以下是康沃变频器CVF-S1的说明书,最后的有RS485的通讯协议,看了很久不知道如何发送数据帧
我尝试了说明书最后的一个例子

编了如下程序:

最终还是不行,具体怎么编这个数据帧啊?我知道很可能是编程的问题了,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种问题建议你找变频器制造商的技术支持为好。更能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尝试过吗?一般针对某一个品牌装置使用的问题,我都是直接咨询制造商的技术支持。问题来得快解决得也快。不妨你也试试呀。

楼主:
我已解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