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8):
一台装有6电机的绕线机,分别使用6只惠丰1000-0004S2B变频器控制,其中两台电机启动数秒后自动停车,按停止按钮后再按启动按钮方能运行,继而频繁重复停止运行,不知什么原因?请求各位老师赐教,学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变频器输出干扰造成误停机.
1\变频器操作显示面板到变频器的信号电缆,两端套磁环;
2\变频器输出线套磁环,或套入铁管中;
3\降低载波频率;
4\加装输入/输出电抗器或噪声滤波器.
用以上一种或几种方法,或可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