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8):
在论坛上看到师傅们计算电流,有时候将单相照明电流算是1KW---2安,而我以前学的不是2安,所以有点不明白。在这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单相照明电流和单相动力电流1KW是多少安?

网友A:
单相~220V负荷,功率因数接近1时,通常按4.5A估算;单相~380V负荷,约按2.5A估算。

网友B:
单相220,一个千瓦4.5A!

网友C:
单相220v电感性负载电流小,电阻性负载电流大,比如电吹风机,冰箱,洗衣机等属于感性负载电流小1kw=2.5a左右,白炻灯,热水器等属于阻性负载电流大一些1kw=4a左右.

网友D:
那是估算,要搞清楚

楼主:
以前学的是220v电机是4.5A1KW,220V照明电热是6A1KW;        380V2A1KW,昨天在论坛的一个贴子上看到师傅们算380V空调是2A1KW,灯光也是2A1KW.所以有点不明白,想在这问下,是不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可以算2A1KW,谢谢!就是这个贴子: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22998

网友E(2010-07-03):
那是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