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9):
一般家庭电脑主机、显示器的损耗为多少?42寸液晶电视说明书标称功率为180W,那么普通电脑的标称功率为多少?我看了说明书没有,请问大家?

网友A:
普通电脑功率一般为200-----400W。
1。CPU是计算机的心脏,也是计算机的主要耗能大户。现在INTEL的P4主流CPU功率最大
100W左右。我们使用的CPU由于大部分时间在等待任务而且很少满负荷运行(CPU的使用率在WINDOS2000的任务管理中就可以看出来,一般使用是在50%左右)所以一般的情况下CPU大概工作在50W不到的样子。
2.显卡:显卡是计算机的图形处理中心,由于不同群体对显卡的要求不一样,所以显卡的耗电量也有很大的不同,从十几瓦的集成显卡到七十几W的高端主流显卡都在被广泛应用。但即使是相同型号的显卡,使用环境不一样,其功率也有巨大的差异。
3.硬盘,硬盘的功率不大,目前ST硬盘的最大功率为22.5W,笔记本的只有8W左右。而且我们并不会频繁地从硬盘中写入和读取数据,所以平时硬盘大部分时间工作在空负荷情况下,功率也就只有15W左右。
4.主板,主板自身消耗功率并不大,取功率为20W。
5.光驱:光驱的功率消耗一般为10W左右,考虑到以后发展,取15W。
6.内存,网卡,声卡的耗电量很低,由于缺乏具体数据,但三者加起来总共也不会超过20W的耗电量,按40W计算
7.电源。电源是计算机运行所需的最关键的设备,电源自身损耗估算为5瓦。
8.显示器:显示器可按100W计算,但随着以后的发展,液晶显示器会越来越普及,液晶显示器的耗电量很低,在50W以下。
此外,电脑的音箱等外设的功率可按30W计算。
根据以上计算,一台电脑的功率(包括显示器在内)大致在350W左右。

网友B:
还是笔记本好,平均耗电30瓦左右

网友C:
现在高清显卡的功耗太大了,如果不玩大型游戏的话建议不要安装独立显卡,用板载的就好
大致就是在300W左右的吧

楼主:
没有这么大吧?

楼主:
我觉得应该没有电视损耗大

网友D:
呵呵;配置不同,功率也差很大;
这些只能用仪器来测量;

楼主:
当然与配置有关,不过大概应该有个范围

网友E:
一般配置200W左右就够了,3000上下的配置。具体看你花多少钱了,越贵的配置,越烧电。
我自己用的电脑,190W额定功率。映泰G8600显卡(记不清了),AMD5200+华硕M2N-E主板。西数160G硬盘,金士顿DDR2 2G内存。网卡声卡集成。
主流机型,网卡,声卡都是主板自带的。仅算主板功耗即可。
内存几乎不占功耗。显卡么则说不清楚了。高端显卡,自带3个风扇,功耗可见一斑。
集成显卡的话,则只是一块芯片而已。但一般玩家的显卡,也不会用多少功耗的。
至于硬盘,并不是持续工作的。只有在数据大量拷贝的时候,才会高速运行。
显示器功耗单独计算,是单独供电,并非机箱电源供应。19寸液晶,额定功耗好像也才37W。

网友F:
呵呵,都是做电工的,拿个钳形表一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G:
哈哈,用钳形表也可能测不准的,有无功电流在内.一般应用情况下,实际功耗台式机应有80瓦左右,笔记本在30瓦左右吧.
我也没有确切的数.从交电费上估摸出的数.台式机达不到200瓦额定值的.

楼主:
说法不一呀

网友E:
大家说法不一样是因为大家的电脑都不一样啊,一般功率100W以上还是有的。主要还是看配置的。风扇制冷和大面积铜板制冷,就得有好几瓦的差距。楼主不妨去看看,一般办公室的主机,例如DELL的,连有些连CPU都不用风扇制冷,还有显卡也没风扇。这样的主机,当然省电静音了。而一般的家用组装游戏机,肯定不会在乎这点噪音和功率。所以,差距肯定存在。

楼主:
电脑上也没标注功率,“杯具”呀

网友H:
一台主机的功率在200W-400W之间,显示器的在30-100W之间,跟其尺寸有关

网友I:
有探讨的必要吗?

楼主:
节能的主题,怎么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