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5-29):
为什么有此程序一定要用辅助继电器M,而不能够用输出继电器Y,比如以下 程序。

                                                                                                    灯y0红、橙、黄、绿、青、蓝、紫y1~y7
ld m8000 y0(主题灯亮)
ld m8002
or m0
orp t6
ani t0
out m0(红灯亮)
out t0 k5
ldp t0
or m1
ani t1
out m1(橙灯亮)
out t1 k5
ldp t1
or m2
ani t2
out m2(黄灯亮)
out t2 k5
ldp t2
or m3
ani t3
out m3(绿灯亮)
out t3 k5
ldp t3
or m4
ani t4
out m4(青灯亮)
out t4 k5
ldp t4
or m5
ani t5
out m5(蓝灯亮)
out t5 k5
ldp t5
or m6
ani t6
out m6(紫灯亮)
out t6 k5
ld m0
out y1
ld m1
out y2
ld m2
out y3
ld m3
out y4
ld m4
out y5
ld m5
out y6
ld m6
out y7
end

网友A:
后面不是又用M控制Y输出了吗
最终还是用Y接到外部的灯

网友B:
作者的习惯问题...

网友C:
不直接用y是作者总结出来了经验,有好处
1。软,硬分开工作的,防止接线错误,耽误时间,扯皮.....
2。便于机型的改变
3。便于日后维修
4。
5。。。。。。。

网友D:
可以试一下用Y直接编程 是否可以,然后参照楼上几位的意见 想想;如果不好理解,则待以后去体会。

网友E:
如果不是双线圈输出的话,那直接用Y输出应该也可以
如果真的有原因,那就是四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