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动手?

楼主(2010-05-29):
各位大侠好:
   小弟我正在学习Siemens的PLC、变频器,由于电机还没有买回来,现在只有S7-300PLC和MM440的变频器,而老板要我现在就动手调,可是我现在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该如何用这两个器件来调试~~

网友A:
没电机,没编码器,没屏,能干什么

楼主:
有编码器、有屏,就是没电机~

网友B:
控制方式是什么?通讯?模拟量?
如果是模拟量,那么你连MM440都不需要,直接去看PLC的模拟量模块的输出。

如果是通讯,那么你可以尝试读写变频器的参数,为何一定要电机?就为了看电机转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