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9):
大侠们谁能告诉我步进指令的S0只能用M1924开机脉冲来触发吗?我在使用说明书中没有找到相关的说明啊.

网友A:
没用过永宏PLC,但应当不会吧。
可编程试验一下。

网友B:
一般来讲是用M1924触发,也可以用其方式来触发,比如节点信号,看你程序要求

网友C:
M1924是在PLC由STOP——>RUN时候,首个扫描周期为ON
S0~S7是步进梯形图的起始步
所以程序一般会利用M1924来设置S0~S7,即置位初始步
这只是一个习惯,没有说一定要用M1924来设置。

网友D:
正在学习使用中,谢谢!

网友E:
好像可以哦

网友F(2010-09-29):
用一个外接的输入点的信号也可以的。

网友G:
用普通的X0或M0等都可以的。

网友H(2010-12-07):
同意楼上。

网友I(2011-09-27):
m1924是开机启动脉冲信号,关于S0,其他方式也可触发的。

网友J:
想怎样触发就怎样触发,没有限定。

网友K(2012-03-26):
其他的脉冲也是可以触发的呀,与其他品牌的PLC使用方法是一样的哦!

网友L:
不一定的,用个开关量信号也可以的。

网友K(2012-05-18):
一般是用M1924来触发初始步的。

网友M:
M1924相当于三菱的M8002

网友K:
都可以,外部信号和M点都可以。

网友N(2012-06-20):
看控制要求,开机进入则用M1924来触发,X点跟M点都可以

网友O(2012-12-25):
不是啊  用一个M或者X点的上升沿 一样啊   不用M192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