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9):
永宏的PLC主机能否用三菱的程序?

网友A(2010-11-19):
好像三菱也不能用其他品牌PLC的程序!

网友B(2011-03-29):
翻译过来就行了

网友C(2011-09-25):
需要翻译过去才能用

网友D:
必须不可以啊,品牌区别嘛。

网友E(2011-11-30):
呵呵,其实各品牌的PLC程序都是差不多。如果有三菱的程序可以对应到永宏的程序中。不过永宏PLC的伺服命令和通讯表格等功能非常有特点,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这一点日系的PLC所不及的。。。

网友F:
呵呵,其实各品牌的PLC程序都是差不多。如果有三菱的程序可以对应到永宏的程序中。不过永宏PLC的伺服命令和通讯表格等功能非常有特点,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这一点日系的PLC所不及的。。。这都是你们说的?

网友G:
每个品牌都有他的特点,所以你只要把他的程序翻译过来就可以,

网友H(2012-12-25):
不可以啊   可以三菱软件的plc 不是三菱的,就是仿三菱的啊      永宏的编程软件是Winproladder很人性化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翻译过来就行了
正解!!!

网友E:
还是自己翻译一下啦,呵呵

网友J:
这个问题可以百分百的说不可以,不一样的东西怎么会兼容呢?

网友K:
不可以的,每个PLC的编辑软件是不同的;可以对应应用指令翻译程序后可以替换使用、、、

网友L:
确实不可以

网友M(2013-02-25):
翻译过来就可以了,直接不通用的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