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9):
我的双速电机设计要求:有低速 有高速 可以直接低速启动 但按下高速时高速不能直接启动,高速必须在低速启动的基础上启动。

楼主:
大家帮忙啊!!!!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_^伙计,你试试,有什么问题或其他的问题可以在联系我,只要不忙我就可以帮你。

网友B:
电工手册上就有现成的线路参考,这不难

网友C: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电气控制课程里面就有这样的电路的。

网友D:
毕业设计就这么简单?晕了~~~

网友E:
这个不是很难

网友E:
按SB2电机低速运转 ,按SB3电机高速运转。看看图自己慢慢考虑吧

网友F:
8楼的图有严重的问题!

网友G:
8楼有没有搞错 拿这样的图来忽悠

网友H:
8楼的那图会把电机接触器都烧掉吧

网友E:
楼主问的是双速电机控制图 8楼上了个星角启动控制图, 8楼的这张图存在问题

网友I:
没仔细看,不过8楼的应该是星角启动,9楼的才是双速电机控制电路。

网友J:
自己去书店买一本电气自动看看

楼主(2011-04-27):
搞着这么久都没有适合的!

楼主(2011-06-09):
9楼 的图也有问题 的不符合 高速启动在低速启动的这一条上!
求 高手 指点一下哈 这个图是不是对的!
---------------------------------------------------------------------------
世上无难事,还靠大家帮!

网友K:
附件是一张9头双速风机生产用的图纸,供参考

网友K:
6头双速风机,所要的就是修改控制功能要求--高速运行必须由低速转为高速
如果这也弄不好,你这个所谓的毕业设计还是算了吧,我觉得可能你还没达到毕业的要求。

网友L(2011-08-25):
毕业设计可以花钱搞定,,没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