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机保护

楼主(2010-05-29):
请教各位师傅:
大功率电机的热继电器保护电路是这样画吗??我还见过使用两个电流互感器的,但是不明白使用两个互感器是怎么回事,哪位师傅能给画个图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是过载保护和缺相保护
互感原理
主电路电流越大,互感电流也增大到一定电流后热继电动作,切断主电路的控制回路
两个三个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对他测到电流变化处理方式上不一样而已

网友B:
这样做的话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过载保护和缺相保护
互感原理
主电路电流越大,互感电流也增大到一定电流后热继电动作,切断主电路的控制回路
两个三个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对他测到电流变化处理方式上不一样而已
这个原理我也明白,就是不知道两个互感器和三个互感器什么区别呀,要是一样的,这样不就能省一个互感器吗??

网友C:
用二只电流互感器采用的是不完全星形接线方式.
用三只电流互感器采用星形接线方式,但其不只用于热继保护,在其回路中一般还串接其它(如电流表计,计量电流回路,过电流等)电流回路.

网友D:
这样做 是有意义的 控制大型电机(几百千瓦) 电源线很粗 完全可以用 互感器的二次电流接入热继电器 来保护大型电机 ,这种接线保护电机价格便宜很多!

网友E:
去掉最下一个互感器TA3,把热继电器的最下一个热元件接在TA1与TA2公共回路中,就成了用二个互感器连接三相热继电器的保护电路,效果与用三只互感器一样。因为在三相电路中任意二相电流的相量和等于第三相电流,因此只要测出二相的电流,就能知道第三相电流。在TA1、TA2公共回路中的电流,等于原TA3中的电流。

网友F:
这个是过载保护和缺相保护
互感原理

网友G(2010-07-06):
现在不是有电机综合保护器吗?一个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