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9):
我有一台电机,额定电压380,额定频率50,额定转速1400,星形接法。现我给他配了台单相输入220V的变频器,我将电机Y形改为了三角形接法,但变频器运行后电机却不转,请问是什么原因。直接用星形接法电机能转但感觉也没力,谢谢了!

网友A:
星形接法能转动,马达和变频器应该都是好的.如果变频器容量够大,应该接错线了.

网友B:
将电机三相绕组中的一相头尾调一下

网友B:
16 24 35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 24 35连接
感谢你的答复,能否再解释详细点,谢谢

网友C:
是不是变频器的功率比电机小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电机,额定电压380,额定频率50,额定转速1400,星形接法。现我给他配了台单相输入220V的变频器,我将电机Y形改为了三角形接法,但变频器运行后电机却不转,请问是什么原因。直接用星形接法电机能转但感觉也没力,谢谢了!
单相变频器来带动三相电机,你觉得能行吗?电机不缺相吗?

网友E:
呵呵;量一下是不是三角形接法接错了;

网友F(2013-07-30):
呵呵,前几天刚好有个用户是这种情况,开始用的是星接,后用单相变频器,把电机端子上下连接后,不转,拿来一看是电机端子顺序错了

网友G:
对呀,先把电机的出现端子的短路片都摘掉,量好了U-X;V-Y;W-Z的绕组线圈端子,并确定标记,再去做角接。就不会错了。方法没问题,关键是接线要正确。

网友H:
回复 网友D:
请问  你使用过变频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