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0-05-29):
一般的接正反转的时间需要把KM2的常闭点串接到KM1的常开点。但是一般的继电器上面没有常开点只有一对常闭点。但是我看别人还是接出来了,是怎么接的?

这个图我需要的是控制触点的走向,请大家帮忙说一下那里到那里?
只用说KM2的常闭点怎么串接到KM1的常开点中.线是怎么走的?

网友A:
如果预选的接触器上触点不够,则可选用适合的器件或选可增加辅助触点的接触器。
   原理图已经出来了,选好器件后,就可按图连线。
   上图,KM2常闭点,一端接KM1线圈、一端接KM1的一个常开点,再从KM1、KM2触点连接的公共点,引出一根线至按钮就行了。

网友B:
一般继电器上的点,都是一组组开闭的呀

网友C:
选择接触器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可以括展的

网友D(2010-07-01):
一般接触器都有两对常开两对常闭吧

网友E:
这个叫做联锁 或 互锁。

网友F:
像SIEMENS类的接触器是只有一个常开点, 但你可以找个辅助触头装上呀

网友G:
可以装辅助触点

网友H:
没有长开你没法自锁,没有长闭没法互锁

网友B:
什么会是这样的呢,继电器你买那种4组的不就得了啊,每一组都有一闭一开的,什么会不够用,再好好研究继电器 接触器吧

网友I:
没有辅助触点搞个中继什么都搞定

网友J:
有的中间继电器有4组常开、常闭,足够你用。

网友K:
没有常开点只有一对常闭点。别人还是接出来了,应该是利用了按钮的常开或常闭点吧?

网友L(2010-10-25):
接触器触点不够用,那就用按钮连锁正反转。但不如接触器的安全些。

网友M:
找个辅助触头装上呀

网友N:
问题
首先,你的图有问题——不能停止!!
解决方法一、用两个1NO+1NC的按钮,其中一个1NO用于正转启动,1NC用于反转停止,另一个反之。
解决方法二、加装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常用的有1NO+1NC,2NO+2NC,3NO+1NC,2NO,2NC等等。
解决方法三、加中间继电器,这种方法理论上没问题,但没有前两种可靠。
补充:常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本身自带的)类型有:无辅助,1NO,1NO+1NC,2NO+2NC等,下图就是1NO+(1NO+1NC)的联锁接线

网友O:
辅助触点不够,还可以加啊,接触器都能加的!

网友P:
这个最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