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9):
                                                威纶EB8000软件无发使用

   今晚EB8000软件打开提示出问提,无发使用,从新安装多次还是一样。看不明英文。天啊。是什么问提。请问点解决,谢谢
 英文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可能是c++的实时运行库出了问题,换台机器试下。

网友B:
先看一下系统进程,有几个和本软件有关的进程在运行,然后关掉进程,重新打开该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