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

楼主(2010-05-29):
我用顺序控制,停电后在来电还是接着上次没完成的继续,怎么让它复位。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也就是说我用SFC步进编的,当工作到一半时停电了,过一会有来电了,程序就接着继续,怎么让它来电后自动复位,谢谢

网友A:
用个M8002加ZRST,开始时批量复位状态试下

网友B:
开机后把状态继电器复位就行了;

楼主:
谢谢,我是这样做的
ld m8002  set s0
              zrst  s0 s25
但是一上电却无法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