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9):
我是一个电气方面的初学者,恳求高手指点 帮助我学习电气图

网友A:
是识图还是制图?
   可以看国家标准GB/T 4728《电气图用图形符号》和GB/T 6988《电气技术用文件的编制》。
   具体电路图的分析,可从实际中简单的开始;如果是学生,则可从教材或参考书入手。

楼主:
识图啊 一些数控设备的电气图 请大侠指点

网友A:
先了解一下其控制原理,再阅读电路图。
“一些”的话,就先看一台吧;如果能见到设备,则其工作原理要容易理解些。
看电路图时,可先按功能分块,逐步了解每部分的作用。

具体的,则我提不出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