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中间继电器

楼主(2010-05-30):
一般的欧姆龙中间继电器,其1,2,,3,4,      8,9,10,11,12,
我知道是常开常闭点。

但是
13,14是什么作用》?

网友A:
可根据继电器型号,查找其引脚资料。

网友B:
一般是線圈

网友C:
用过一种直流的,13是负,14是正,具体还要看型号

网友D:
13  14是线圈接驱动电压

网友E:
呵呵;这是电源的接线端子;

网友F:
是线圈  欧姆龙继电器不同型号是不一样的有的9,10是线圈  但大多数13,14是线圈

网友G:
13  14 是线圈的抽头

网友H:
哈哈 不说型号只能猜,在者能分出触点,看不出线圈,好像说不过去

网友I:
这个问题也问?继电器上不是有吗?

网友J:
欧姆龙,施耐德的继电器的13,14都是线圈的两个端子。

网友K:
13 14两个脚接线圈

网友L:
继电器顶面上有接线图的,楼主看一下就知道了,欧姆龙13、14接头一般是线圈。

网友M:
那是中间继电器线圈与电源指示显示

网友K(2010-08-13):
一般都是线圈

网友N:
是线圈的引出端.

网友O:
大部分都是线圈

网友P:
13,14是继电器线圈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