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30):
交流接触器上的一般有A1,A2。A2
A2与A2是互通的
A1A2是互通的吗?

网友A:
   交流接触器的接线端子A1、A2,是线圈两端的引出端子;线圈,也就是一根绝缘导线(漆包线)绕在骨架上、绕足够的圈数。所以其直流电阻,也就是这根铜线的电阻,通常其值不大。
   交流工作的线圈,主要是其电抗起作用。

网友B:
A1.A2之间有电阻A2与A2是互通的

网友C:
呵呵;A1与A2是接触器工作电源的接线端子;如AC220V的线圈,这两个端子上分别接AC220V的电源;
如果是互通不是要短路了;
至于有两个A2,主要是为了接线方便;

网友D:
楼上说得对,刚接触接触器时我也有疑问,但通过思考和查看实际电路就知道了,A2既然标的一样,那就是方便接线了。

网友E:
A1和A2是线圈的两个抽头,A2 A2是同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