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30):
关于进口机床电压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进口的机床额定电压是 400+/-20V
 而中国的标准电压时 380V 实际经稳压器出来只有360V 这对机床有害处吗 怎样解决

网友A:
只要频率一样,电压好办.加个变压器或调压器就解决了.大部分稳压器的输出电压可在小范围内调整,380V升到400V应该没问题.你再看看你那个是否也可以调

网友B:
很多机床已带有可以调节输入电压的端子。如没有可以配一个。

楼主:
多谢高手们指教

网友C:
我搞木工机械的,全是欧洲 豪迈  和SCM的,只有装了稳压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