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下图PLC是什么输出 开关的那个指示灯亮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5-30):
(无正文)

网友A:
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B:
负载电流百分比

网友C:
呵呵.二楼三楼我全顶.

楼主:
二楼的我在问一下它可以直截驱动交流接触器吗220V的?

网友B:
从保护PLC触点考虑,最好通过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并且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浪涌吸收二极管。PLC直接控制交流接触器等感性负载,要在负载两端并联一个浪涌吸收器。

网友A:
继电器输出,可以直接驱动AC220V线圈的接触器;

网友D:
1图,继电器输出类型。
2图,负载电流的百分比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