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授权删除

楼主(2010-05-30):
请问WINCC授权除了从AX NF ZZ文件夹删除还能从哪里删除呀,现在我找不到AX NF ZZ文件夹

网友A:
AX NF ZZ文件夹是隐藏的,你把文件夹选项里,显示所有文件和系统文件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B:
使用它的管理授权的软件也行啊。

网友C(2011-07-07):
我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就是显示隐藏文件夹也不找不到 AX NF ZZ文件 我最后解决的办法就是 把 原来盘里的不想要的授权(找一个硬盘) 剪切到硬盘里面 然后就可以了 记住 一定是硬盘 优盘不行的 我试过了优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