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30):
有一个陆地上的冷库,大概10几个制冷压缩机,运行总电流大概450A左右。
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1.总电缆应该选用多大的电缆合适?用几芯?是3相5线的吗?有电缆选型表的话给我发个,谢谢!邮箱是zhihaozeng@163.com
2.计算电缆大小是根据压缩机运行电流还是启动电流呢?好像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几倍哦
3.总电缆的大小要把融霜考虑进去吗?因为融霜时压缩机和风机都是停止的。
4.总的空气开关用多大电流的呢?

知道的话帮我答一下,答不完答2、3个也可以。谢谢!

网友A:
电缆可选择3相4线、3×185+1×95,启动电流不必考虑。

楼主:
3相4线?不需要接地线吗?

楼主:
是不是用3相5线安全一些?

网友B:
你的电缆年运行小时为多少?
假设年运行小时在3000小时以下,则S应在180以上,选择YJV22-1-3*180+1*95
假设年运行小时在3000小时~5000小时,则S应在200以上,选择YJV22-1-3*240+1*120或3*120+1*70二根并联
接地线采用在设备处装接地网,用扁钢引出到设备接地处,
空开选择800A

网友C:
1、4芯。3相4线。
2、按运行电流计算。
3、容霜时不必考虑,那时主系统已经关闭,电流很小。电流最大值只需要考虑同时运行的最大值就可以了。
4、800A的开关电源应该可以。空压机等设备不要同时启动。

网友D:
用不着那么粗的电缆吧,压缩机又不同时工作。估算一个冷库的负荷,设压缩机正常时有60%在工作的话。电流也就300安,用不着180电缆,如果电缆太热,再并一根不也可以吗?接地方式三相五线虽好,但你的电源那边是怎么样的你还不知道呢?你还是看看再说吧。

网友C:
450A的话,185平方还是要的。

网友E:
楼上说的比较对,电缆放的大点还是有好处的,开关选为万能断路器比较好!

网友F:
电缆最少选择3相4线、3×185+1×95,1000A的开关电源.现在的东东质量都打折

网友G:
我觉得185的电缆应该可以了

网友H:
185的就可以了?(铜)

网友I:
1.总电缆应该最小240铜芯,你的供电系统是四线还是五线?与供电系统一致即可
2.计算电缆大小是根据压缩机运行电流                                            3.开关最好800以上